[充电器]
求教:电压低和无电源~换完变压器就良了~变压器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02):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些问题,难道是变压器匝间短路?或者是变压器内部断线?

楼主:
变压器的耐压绝缘测了没有什么问题额~是不是变压器磁的方面有问题呢?测试手段相对简单, 导致分析的结果只能停留在表面,无法对其深入的剖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