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02):
void TEST_execute( Int16 ( *funchandle )( ), char *testname, Int16 testid )
{
    Int16 status;

    /* Display test ID */
    printf( "\n%02d  Testing %s...\n", testid, testname );

    /* Call test function */
    status = funchandle( );

    /* Check for test fail */
    if ( status != 0 )
    {
        /* Print error message */
        printf( "     FAIL... error code %d... quitting\n", status );

        /* Software Breakpoint to Code Composer */
        SW_BREAKPOINT;
    }
    else
    {
        /* Print error message */
        printf( "    PASS\n" );
    }
}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的。

网友A:
看字面意思是测试exe程序的。

网友B:
感觉就是传递了一个函数   测试判断返回值

网友C:
这是TI做的一个模板函数,方便写模块测试函数。
funchandle就是实际执行的模块测试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