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立元件功放静态工作点设置问题

楼主(2013-11-02):
这是一个功放电路图。图中,BG1的基极的静态直流电压取自R1,R2的分压,R1,R2的电压来自功放推挽输出级的中点Q。问题是:当功放工作时,Q点电压为交变电压如第二个图所示,这样岂不是BG1的静态工作点很不稳定?哪位高人能解释一下?

网友A:
仅从语文来看楼主的困惑是理解问题
通常的“交变电压”都是在“静态Q点”基础上被叠加的

正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从语文来看楼主的困惑是理解问题
通常的“交变电压”都是在“静态Q点”基础上被叠加的 ...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我觉得应该把Q点的电压拆成直流16V和正弦信号两部分,直流电压16V用来设置静态工作点,正弦信号是反馈信号,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希望高手能够详细的定量解释一下。

网友A:
40分。Q 点确由直流和交流2部分
直流16V是静态电压(点),你再说的其他俺就听不懂了

楼主先多多看书,习惯了技术用语用词,以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分。Q 点确由直流和交流2部分
直流16V是静态电压(点),你再说的其他俺就听不懂了

研究这个功放的时候忽然发现另一个问题如下:

一些教程将此电路作为电压并联负反馈电路讲解,我认为如果左端信号源内阻Rs非常小的话(这也是合理的,相当于前级电路输出电阻非常小),那么基极交流电压仅取决于信号源,红圈处的反馈通路基本上不会影响基极交流电压,也就不会影响输入,也就是说其实红圈处的电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有人会说反馈通路影响输入电流,但是,只要基极交流电压是确定的,那么基极交流电流Ib也是确定的,If的变化只会影响Ii,而不会影响Ib

网友A:
您说的不错,这个电压并联反馈的“效果”确实有决于R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我觉得应该把Q点的电压拆成直流16V和正弦信号两部分,直流电压16V用来设置静态工作点, ...

楼主编辑后的补充回复
该电路有2路大反馈——R12和R10C9
其中R10C9一路完全没有直流F,只是“稳定”了信号增益
而,R12同时具有了2中反馈。但与R10相比,忽略交流,仅考虑其直流反馈就行了——稳定“16V”

其它问题见早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编辑后的补充回复
该电路有2路大反馈——R12和R10C9
其中R10C9一路完全没有直流F,只是“稳定”了信 ...

但是BG1基极交流电压似乎仅由Vin决定,这2个反馈通路好像不会影响BG1的基极交流电压,除非Vin里面有一定的内阻。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把R10-C9那一路去掉呢?我将原文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岂不是BG1的静态工作点很不稳定?-------------------你理解方向相反了,因为BG1基极有输入信号才让'Q点 ...

但是BG1基极交流电压似乎仅由Vin决定,里面R2和R10-C9这两个反馈通路好像不会影响BG1的基极交流电压,除非Vin里面有一定的内阻。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把R10-C9这一路去掉呢?

网友A:
1. 通常它的前级可以为一级共发,其Rc便是楼主的Rs
2. 实际上Vin总有一定内阻,这也和“去掉R10C9有何关系?
3.看过教程一眼,挺好啊。楼主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通常它的前级可以为一级共发,其Rc便是楼主的Rs
2. 实际上Vin总有一定内阻,这也和“去掉R10C9有何关系 ...

关于“去掉R0C9的解释”:我的意思是,如果Vin没有内阻,BG1的基极交流电压就应该时刻等于Vin,从R10C9引过来的反馈信号就不会影响BG1的基极交流电压,那要R10C9何用?

咱的意思是:顶楼电路适用于Rs不为零。到底也不知楼想说什么

网友C(2016-03-03):
静态工作点与交流瞬态分析应该是两个问题,混在一起,属于自寻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