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节能方案,高手赐教。

楼主(2013-11-02):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太懂

网友B:
借鉴下电烙铁的很稳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懂

例如,空调节能时设定温度为18-26度,外界温度在18-26度时,输出为0,即没有冷热量抛入。当外界温度低于18度时,按18度为设定点,升温至18度即可,当温度大于26度时,按26度为设定点,降温到26度即可。
难点在于没有外界的传感器,只有回风(室内的温度)传感器。应怎么控制?求方案。

网友C:
外界的传感器装在空调外机适当位置

网友D:
回风温度虽然与室内真实温度有区别,但多数空调都是这么做的。不过楼主问题实在不明白描述的是什么,没有对应关系,谁知道电压与温度有什么联系。

网友C:
这里有个舒适度概念,空调并不是打得温度越舒适,而是应该与环境温度保持一个温差,人体才会感觉舒适.所以采集户外环境温度是有意义的.

楼主:
这是个洁净室(如手术室,实验室)恒温恒湿控制,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精确模式,即把温度精确控制在某个温度上,这个解决了。另一个是经济模式(即为了节能用),把温度控制在某个区间,例子象4楼,目的就是节能,
问题就是想不出对应的控制方法,就是什么时候用上限温度做设定点,什么时候用下限温度做设定点,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加热,制冷,因为没有室外的传感器(可以测得新风的温度),只能靠室内的传感器怎样来解决?(注:开始控制时,室内的温度并不跟室外一样)
真不太好描述,

网友E:
电压和温度没有关系吧。程序设定好温度范围就行了。

网友F:
只能测新风温度了,其他没有办法,找出新风和室温的对应函数关系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