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我的示波器怎么了

楼主(2013-11-02):
100MHz模拟示波器,可以看见划线的轨迹,这个是什么情况。我已经调节了X轴每一格代表的脉宽。如果我想显示出完整的波形我就可以看见清晰的打点的轨迹。要想不看见轨迹那么看到的波形只能是一段,是不完整的。

这个说明示波器的哪个配置参数不够高。是存储深度还是什么?

下面是我拍摄的视频,不清楚的朋友可以下载看下。

网友A:
聚焦没有调好,亮度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焦没有调好,亮度太强了

不是吧,我测别的频率的波形就可以的,是这个波形频率问题

网友B:
扫描时间太长吧?测低频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描时间太长吧?测低频的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我的波形速率太低了吧,那么这个在示波器上面叫做什么参数呢,是不是叫做存储深度呢。我有对比过,这个波形在数字示波器上面是好的,就是到了这个模拟示波器上面就不好看了,我这个模拟示波器是很老的了。

网友C:
飘过,表示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