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79E8132的P3口配置问题

楼主:
     看手册的时候,发现P3M1并不是作为配置P3口寄存器的功能,在datasheet里面搜索P3,最后发现P3M2: 只有P3M2.1和P3M2.0可以配置IO,但这也只能配置一个管脚啊,我用的N79E8132A是SOP16的,P3口有P3.1和P3.0两个IO口,另一个在哪里配置呢?

我需要将P3.0和P3.1配置成高阻输入模式。还请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楼主(2013-11-04):
新塘的人呢?

网友A:
可以用P3M1.0、P3M1.1、P3M2.0、P3M2.0进行配置,中文DATASHEET翻译有误,可参看e文版

网友B:
用P3M2最后两位配置即可

网友C:
同意3楼,英文版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