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图中的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图中的放大倍数是多少

楼主(2013-11-02):
模拟电路很水,请问各位大侠,图中二级管的作用是做限位用吗?电路的总的放大倍数是10倍,还是5倍?
请知道的同仁,能指点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A:
已回答,请查收。
你懂的。哈哈

楼主:
多谢 LAORUAN !我懂了,再次感谢!哈哈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C:
都是什么情况?

网友D:
这样结贴就不是给大家看的了,直接私信问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来和大家讨论
D1D2是作幅度限制之用
R1C1对1.5kHz信号作用极其有限可忽略,故电压增益仍为R3/(R1+R2)=5,不要忘记需要时还应有个负号
(C3在大多数电路中不参与增益考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来和大家讨论
D1D2是作幅度限制之用
R1C1对1.5kHz信号作用极其有限可忽略,故电压增益仍为R3/(R1+R2)=5 ...

C3  要考虑吧,C3的取值一定会影响增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3  要考虑吧,C3的取值一定会影响增益。

C3,R3形成一个高频极点,起到抗干扰的作用。对增益没什么影响,这个极点频率距离输入频率有点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C3,R3形成一个高频极点,起到抗干扰的作用。对增益没什么影响,这个极点频率距离输入频率有点远。 ...

我知道是滤波的,肯定会有影响,如果R=1/2∏FC<<R3.影响 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楼主:
多谢上面的各位.
回5楼和6楼的同学!是因为我在别的论坛也发了这个帖子,2楼可能也是在别的论坛看到了,就回答了(答案和8楼相似),大家不要误会了.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知道是滤波的,肯定会有影响,如果R=1/2∏FC

不知你这个不等式是怎么得来的,不过好像结论反了。

网友H:
二级管的作用是双向限幅(幅度不超过+-0.7V)。

总的放大倍数是5倍。

网友I:
限制输入电压,保护后级运放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