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吹风风叶动平衡问题

楼主(2013-11-02):
风叶在电吹风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风叶造成的整机抖动还是没有有效可行的手段去检测,目前有的方法只能检测每片风叶是否重量一致,而没手段检测每片风叶的角度形状是否一样,当不一致时风叶每片风叶的风阻不一样,会引起风叶的抖动,严重的直接损坏风叶。
各位有没什么好的手段检测。

网友A:
一般电吹风风叶都是高温塑料注塑件,平衡不是大问题,不致于上动平衡机校正吧,哈哈,只有用料不当,或是使用不当,风叶才会超温变形.

用动平衡机

圈带平衡机:采用圈带传动,保证了工件的平衡质量及精度,圈带传动装卸方便,工作效率高。广泛应用于电机转子、电动工具机床主轴、通风设备等旋转体工件平衡校正。

万向节平衡机:采用万向联轴节传动,可获得多种平衡转速,且精度高、操作方便、工作效率高等。主要应用于大型电机、机床主轴、风机、离心机、水泵、内燃机、风轮、陶瓷机械、滚筒、胶棍等旋转体工件平衡校验。

单面历史平衡机:是迅速发展起来的,用途范围比较广的新型平衡机设备,它适用于盘状工件在竖直状态下校测单面平衡,主要适于风扇、风叶、叶轮、制动器、离合器、制动鼓、卡盘、砂轮、锯片刀、皮带轮等各种盘状零件进行平衡校正。

自动定位平衡机:采用先进的伺服驱动装置,实现参数的无极调速,可平滑加减速.测量合格自动停止.不合格则自动停在不平衡点.下切式圈带传动,便于高效率地上下转子,另外配置打点机构,可实现标记不平衡点。特别适用于微电机转子,电动工具等轴类转子的大批量平衡.以其极高的灵敏度,多种灵活的自动定位方式,方便的操作。

惯流型平衡机:主要适用于空调风筒类产品,具有精度高、测量速度快、故障率低等优点。

自驱动平衡机:适用于盘管风机等产品的动平衡测试. 具备平衡操作方便、平衡精度高、工作效率高等特点。是盘管风机的生产和修理厂家必备设备。

传动轴平衡机:采用硬支承摆架结构,具有测量速度快,精度高,装卸方便等优点,专门用于校正汽车传动轴动平衡的专用设备,可以用来校验如:桑塔纳,奥迪等高级轿车,轻型,载重卡车和各种类型载重汽车的单根传动轴工件,是传动轴生产厂家及维修厂家的理想设备。

现场平衡仪:产品在总成后,由于配合公差、结构形变、质量偏心等原因,在旋转运行中会产生明显的振动和位移,以致大大降低了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

如风机行业的叶轮。由于不平衡而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和机械振动,容易导致安装螺丝断裂、轴承磨损加速以及疲劳性裂变等。这些都会使风机的使用寿命减短甚至给操作者带来危险。

网友B:
这东西不是有模具保证的吗?

网友C:
这项技术,目前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