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转换芯片

楼主(2013-11-02):
求教各位,帮助推荐一点AD芯片,8通道14位左右的,转换速率等参数暂无要求,顺便再告诉一下大致价格,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呵呵,这种太多了啊,在几大集成芯片网站上筛选一下就有了,价格也都有的啊

网友B:
就是,各种封装的,各种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种太多了啊,在几大集成芯片网站上筛选一下就有了,价格也都有的啊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