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 代码优化问题

楼主:
        我用IAR编写的程序,生成的hex文件总是其他编译软件的3倍多,大家都说IAR代码优化的好,我就觉得奇怪了,而且在IAR选项里用了High、Low、None、Medium都一样。我用了IAR for AVR和IAR for 8051,都一样,IAR for 8051都是keil的3倍。

网友A(2013-11-04):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

楼主:
IAR的最近三个版本我都试过,包括AVR和51,代码都是其他软件的3倍多!

网友B:
代码太少了,又没有复杂的条件判断和数据结构,不具有代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太少了,又没有复杂的条件判断和数据结构,不具有代表性。

我用IAR写过很多程序,以前用keil写的一个7K的代码,原封不动的移植到IAR就变成20K!后来就换了一个大的flash的MCU,感觉就一点点代码单片机就装不下,有换了大容量的flash的MCU,后来用了其他编译软件,代码量一下就减下来了,才怀疑是IAR的问题!

网友C:
可能IAR对不重视的产品投入较少,性能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