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两个驱动轮一个万向轮结构的车体,在做循迹的时候用

楼主(2013-11-02):
        以前做过一次三个轮子的智能车,可以循着黑线走,但问题是总是晃来晃去的,前置三个传感器,速度一快了就会冲出赛道,并且左右摆幅很严重!那时不知道什么是算法。只是把速度调的很慢!勉强过关。

        近几天来又做了一次,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跑直线、速度快、晃动小的问题,电机是减速电机(很垃圾的那种5元一个的,用的时间长了还没劲的那种!),测速是光电的带一个20线的盘子。传感器想增加至九个,研究过PID增量式算法,可是我数学不好,想用到俩轮子上,不切合实际,又加之编码盘栅格有限,调速会相对较为延迟的。

       百思不得其解,便来网上寻求网友的帮助。这个是不是硬件的先天性不足,是否可以通过改良减速电机以及加大测速器的栅格数来解决,还是能在当前的硬件基础之上用软件加以解决。

       MCU:当前可选的是STC12C5A60S2

                                       STM32RBT6

       如果有碰到这个问题的或者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可以到:237448966这个群里来讨论一下。(注:这不是什么大群,也没有什么高手,只是想互相交流促进学习,因为我是技校的校方能力有限,我想靠自学!所以找有经验的人求教。)

网友A:
我做过小车,基本上重要的就是电机和电源。 我当时用的是12V直流电机,35元一个。MOS管驱动。一开始用L298,后来觉得效率太低,果断用了MOS管的方案,速度大增。额,个人觉得万向轮不如四个轮子好。当然。轮子也很重要啦。建议楼主用好一点的货色,几块钱的东西,哎。垃圾。

网友B:
万向轮本身也容易晃。还是用四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向轮本身也容易晃。还是用四轮的吧

四轮 是采用舵机转向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小车,基本上重要的就是电机和电源。 我当时用的是12V直流电机,35元一个。MOS管驱动。一开始用L298 ...

这垃圾货我已经体验过了……的确不行,电源我换成了7.4V的锂电池1300MAH的,你们说的四轮是什么样的?跟飞思卡尔B车模类似的那种带舵机转向的还是用四个轮子,走起来跟坦克似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轮 是采用舵机转向的么?

也可以用两轮间的速度差转向,就是转向慢点

网友C:
4轮是最好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两轮间的速度差转向,就是转向慢点

那这样的话的转向的原理跟三轮的差不多啊。只是多了两个驱动电机,就可以换来转向稳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生啊???

对啊,毕业了的哪有做这玩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轮是最好使的

什么样的四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的转向的原理跟三轮的差不多啊。只是多了两个驱动电机,就可以换来转向稳定么? ...

用轮子的差速转向的话,稳不稳定要看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轮子的差速转向的话,稳不稳定要看算法

用什么样的算法?怎么去检测?这些我都不知道。所以才来问的,麻烦各位解释透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样的算法?怎么去检测?这些我都不知道。所以才来问的,麻烦各位解释透彻! ...

:L建议楼主找两个别人的小车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找两个别人的小车资料看看

找了很多,都没有牵扯到PID,只是一些触发逻辑信号给定偏转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了很多,都没有牵扯到PID,只是一些触发逻辑信号给定偏转量!

有很多的,随便找一个你看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eQR-rkSyi6JTHito0-_mUwS7AubU3sL3LHwJt-kGxENpCjjFC3X4JkR5D1dKYSPMZkriAenITnpY97maCuv4UBonhVMe6RvAXiQ9UNw-W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的,随便找一个你看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eQR-rkSyi6JTHito0-_mUwS7AubU3sL3LHwJt- ...

谢谢!我先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