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小疑问K60库的start.c

楼主(2013-11-02):
官方库启动函数 start.c 里面有这样的写法:
小弟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他不这样写:
while(1)
{
main();
}
freescale的库和野火的库都是一样的写法~~
为啥??

网友A:
因为main()一般是不返回的,如果返回就不需要再进去了(出现错误)---再回去可能错得更严重,所以不需要像你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main()一般是不返回的,如果返回就不需要再进去了(出现错误)---再回去可能错得更严重,所以不需要像你那 ...

哦哦,明白了,谢谢哈~~

网友B:
main应该是包含了入口程序在里面吧?

网友C:
main函数一般里面都有死循环。。main()函数后面的语句都不会执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因为main()一般是不返回的,如果返回就不需要再进去了(出现错误)---再回去可能错得更严重,所以不需要像你那 ...

新手路过求指教,这个while();怎么在main();的外面,正常来说不是在main();里面的吗?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F:
main函数中应该是有一个while循环,这样写预防main函数如果没有while(1), 不至于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