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求助】一个ppm编码器,老是仿真不对

楼主(2013-11-02):
老师布置的题:
这是我写的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ppm is
  port(
    din: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le: in std_logic;
    clk: in std_logic;
    rst: in std_logic;
    al: out std_logic;
    outdata: out std_logic
  );
end entity ppm;

architecture ppm1 of ppm is
  type st is(idle,s1,s2,s3,s4,s5,s6,s7);
  signal state: st;
  signal counter0: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signal counter1: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signal dinbu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regQ: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outdatabuf: std_logic;
begin
  processcount: process(clk) is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0' then
      if state/=idle then
        if counter1="1111111" then
          counter1<="0000000";
          counter0<=counter0+"001";
        else
          counter1<=counter1+"0000001";
        end if;
      else
        counter1<="0000000";
        counter0<="00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dinbuf: process(state) is
    begin
      if state=s1 then
        dinbuf<=din;
      else
        dinbuf<="0000000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regQ: process(counter0) is
    begin
    case counter0 is
    when "000"=>
      regQ(0)<=dinbuf(1);
      regQ(1)<=dinbuf(0);
    when "001"=>
      regQ(0)<=dinbuf(3);
      regQ(1)<=dinbuf(2);
    when "010"=>
      regQ(0)<=dinbuf(5);
      regQ(1)<=dinbuf(4);
    when "011"=>
      regQ(0)<=dinbuf(7);
      regQ(1)<=dinbuf(6);
    when others=>regQ<="00";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al: process(state) is
    begin
    case state is
    when idle=>al<='0';
    when s1|s2|s3|s4|s5|s6=>al<='1';
    when others=>al<='0';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st: process(clk) is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rst='0' then
          dinbuf<="00000000";
          counter0<="000";
          counter1<="0000000";
          regQ<="00";
          al<='0';
          outdata<='0';
          state<=idle;
        else
          case state is
          when idle=>
            if le='0' then
              state<=idle;
            else
              state<=s1;
            end if;
          when s1=>
            if counter1<"1111111" then
              state<=s1;
            else
              case regQ is
              when "00"=>state<=s2;
              when "01"=>state<=s3;
              when "10"=>state<=s4;
              when "11"=>state<=s5;
              when others=>state<=idle;
              end case;
            end if;
          when s2=>
            if counter1<"1111111" then
              state<=s2;
            elsif counter0="100" then
              state<=s6;
            else
              case regQ is
              when "00"=>state<=s2;
              when "01"=>state<=s3;
              when "10"=>state<=s4;
              when "11"=>state<=s5;
              when others=>state<=idle;
              end case;
            end if;
          when s3=>
            if counter1<"1111111" then
              state<=s3;
            elsif counter0="100" then
              state<=s6;
            else
              case regQ is
              when "00"=>state<=s2;
              when "01"=>state<=s3;
              when "10"=>state<=s4;
              when "11"=>state<=s5;
              when others=>state<=s6;
              end case;
            end if;
          when s4=>
            if counter1<"1111111" then
              state<=s4;
            elsif counter0="100" then
              state<=s6;
            else
              case regQ is
              when "00"=>state<=s2;
              when "01"=>state<=s3;
              when "10"=>state<=s4;
              when "11"=>state<=s5;
              when others=>state<=idle;
              end case;
            end if;
          when s5=>
            if counter1<"1111111" then
              state<=s5;
            elsif counter0="100" then
              state<=s6;
            else
              case regQ is
              when "00"=>state<=s2;
              when "01"=>state<=s3;
              when "10"=>state<=s4;
              when "11"=>state<=s5;
              when others=>state<=idle;
              end case;
            end if;
          when s6=>
            if counter1<"1111111" then
              state<=s6;
            else
              state<=idle;
            end if;
          when others=>
            state<=idle;
          end cas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out: process(state,counter1) is
    begin
      case state is
      when idle=>
        outdatabuf<='0';
      when s1=>
        if counter1<="0001111" then
          outdatabuf<='0';
        elsif counter1>"0001111" and counter1<="1000111" then
          outdatabuf<='1';
        elsif counter1>"1000111" and counter1<="1001111" then
          outdatabuf<='0';
        else
          outdatabuf<='1';
        end if;
      when s2=>
        if counter1<="0001111" then
          outdatabuf<='1';
        elsif counter1>"0001111" and counter1<="0011111" then
          outdatabuf<='0';
        else
          outdatabuf<='1';
        end if;
      when s3=>
        if counter1<="0100001" then
          outdatabuf<='1';
        elsif counter1>"0100001" and counter1<="0111111" then
          outdatabuf<='0';
        else
          outdatabuf<='1';
        end if;
      when s4=>
        if counter1<="1001111" then
          outdatabuf<='1';
        elsif counter1>"1001111" and counter1<="1011111" then
          outdatabuf<='0';
        else
          outdatabuf<='1';
        end if;
      when s5=>
        if counter1<="1101111" then
          outdatabuf<='1';
        else
          outdatabuf<='0';
        end if;
      when s6=>
        if counter1<="0011111" then
          outdatabuf<='1';
        elsif counter1>"0011111" and counter1<="0101111" then
          outdatabuf<='0';
        elsif counter1>"0101111" and counter1<="0111111" then
          outdatabuf<='1';
        else
          outdatabuf<='0';
        end if;
      when others=>
        outdatabuf<='0';
      end case;
    end process;

    outt: process(clk) is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outdata<=outdatabu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ppm1;
这是测试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ppm_test is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ppm_test1 of ppm_test is
  component ppm is
    port(
    din: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le: in std_logic;
    clk: in std_logic;
    rst: in std_logic;
    al: out std_logic;
    outdata: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ppm;
  signal clk1: std_logic;
  signal din1: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rst1: std_logic;
  signal le1: std_logic;
  signal al1: std_logic;
  signal outdata1: std_logic;
  begin
    ppmm: ppm port map(clk=>clk1,din=>din1,rst=>rst1,le=>le1,al=>al1,outdata=>outdata1);
      process
      begin
      clk1<='0';
      wait for 50ns;
      clk1<='1';
      wait for 50ns;
    end process;

      process
        begin
        rst1<='1';
        le1<='0';
        din1<="00000000";
        wait for 180ns;
        rst1<='0';
        wait for 100ns;
        rst1<='1';
        wait for 100ns;
        le1<='1';
        din1<="11100001";
        wait for 100ns;
        le1<='0';
        din1<="00000000";
        wait for 10ms;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这是仿真图: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为什么计数器counter1不工作,还有握手信号al为什么状态机一进s1就立刻变成x;
这是modelsim仿真是说的:# ** Warning: There is an 'U'|'X'|'W'|'Z'|'-' in an arithmetic operand, the result will be 'X'(es).#    Time: 500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ppm_test/ppmm
# ** Warning: There is an 'U'|'X'|'W'|'Z'|'-' in an arithmetic operand, the result will be 'X'(es).
#    Time: 500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ppm_test/ppmm
# ** Warning: There is an 'U'|'X'|'W'|'Z'|'-' in an arithmetic operand, the result will be 'X'(es).
#    Time: 500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ppm_test/ppmm
# ** Warning: There is an 'U'|'X'|'W'|'Z'|'-' in an arithmetic operand, the result will be 'X'(es).
#    Time: 550 ns  Iteration: 1  Instance: /ppm_test/ppmm
# ** Warning: There is an 'U'|'X'|'W'|'Z'|'-' in an arithmetic operand, the result will be 'X'(es).
#    Time: 550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ppm_test/ppmm
# ** Warning: There is an 'U'|'X'|'W'|'Z'|'-' in an arithmetic operand, the result will be 'X'(es).
#    Time: 550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ppm_test/ppmm
# ** Warning: There is an 'U'|'X'|'W'|'Z'|'-' in an arithmetic operand, the result will be 'X'(es).
#    Time: 600 ns  Iteration: 1  Instance: /ppm_test/ppmm
# ** Warning: There is an 'U'|'X'|'W'|'Z'|'-' in an arithmetic operand, the result will be 'X'(es).
#    Time: 600 ns  Iteration: 1  Instance: /ppm_test/ppmm
# ** Warning: There is an 'U'|'X'|'W'|'Z'|'-' in an arithmetic operand, the result will be 'X'(es).
#    Time: 600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ppm_test/ppmm
# ** Warning: There is an 'U'|'X'|'W'|'Z'|'-' in an arithmetic operand, the result will be 'X'(es).
#    Time: 600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ppm_test/ppmm
# ** Warning: There is an 'U'|'X'|'W'|'Z'|'-' in an arithmetic operand, the result will be 'X'(es).
#    Time: 650 ns  Iteration: 1  Instance: /ppm_test/ppmm
# ** Warning: There is an 'U'|'X'|'W'|'Z'|'-' in an arithmetic operand, the result will be 'X'(es).
#    Time: 700 ns  Iteration: 1  Instance: /ppm_test/ppmm
# ** Warning: There is an 'U'|'X'|'W'|'Z'|'-' in an arithmetic operand, the result will be 'X'(es).
#    Time: 700 ns  Iteration: 1  Instance: /ppm_test/ppmm

求各位大牛帮忙啊,以前没用过vhdl,就上课时学了几天,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