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L系列OPENSDA/USB虚拟串口驱动

楼主(2013-11-02):
kinetis L系列所有的OPENSDA中的虚拟串中驱动装不去,我用的是64BIT的WIN7系统,FSL原厂的的FAE现场安装也没搞好,后来装个32WINXP虚拟机,驱动装上了。但64BIT WIN7到现在一直装不上。
KL46开发板里带的USB转串口例程,编译运行后下到开发板上,再接到电脑上,都是32位的,结果有些电脑安装成成功,有些根本就没有找到设备。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的?请专家解答一下,是不是底层USB驱动有问题?有没有64位系统驱动确定能用的?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64位的原因,我们是32为的win7没有问题。你电脑啥牌的?

网友B:
实验室有台Thinkpad,win7 32位,openSDA的驱动就老是装不成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验室有台Thinkpad,win7 32位,openSDA的驱动就老是装不成功,不知道怎么回事!! ...

有可能和机器的类型有关。

网友C:
虚拟机里装的软件及串口,很可能因为虚拟机性能而导致一些问题。
我曾经就让虚拟机里的Labview跑个串口连续发送,结果后来发现真正串口输出并未等间隔地发送,
发了一段时间后会稍微卡顿一下。

网友C:
微软windows的升级的确是令人很头痛,软件厂家都来不及更新对应windows的版本。
可微软卖电脑时还强制推销最新版的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64位的原因,我们是32为的win7没有问题。你电脑啥牌的?

DELL的。现在在调KL46的USB例程,例程中USB做虚拟串口用的。同样的操作,有些电脑可以找到USB设备并成功安装,有些电脑装上去都没弹出“找到新设备”,电脑都是32位的。

网友D:
64没问题呀

网友E:
是的,目前是有客户反映有这样的情况,大都出现在32位的Win7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