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小弟 手动布线的时候 为什么画线一直绿? 请大神们赐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1-04):
trace没有net

网友B:
用错拉线工具了。

网友C:
绿色圆圈X  是什么

网友D:
估计是过孔尺寸设置没有设置好

网友D:
超过设置范围

网友E:
是你三根线没有网络,删除重画。或双击选择对应网络。

Y032JFF[O~}3BU~$G86H@(A.jpg (95.56 KB )

图说

图说

网友F:
违反设计规则就会变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