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119电路的问题

楼主:
比较器119 ,手册给出 1、输入电压要小于电源电压(大约是小2v左右)
                                    2、还有个指标:差分输入电压 超过 正负5v
正负15v供电

如果,反相端 输入门限电压 正3v ,那么同相端输入电压范围必须在 负2v 至 正8v ???  超过这范围不行?

为什么不行? 电源供电正负15v。
为什么非要满足差分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A(2013-11-03):
新人飘过

网友B:
输入端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保护。

你看的是LINEAR公司的119手册吧,的确是给出了你这样的图。

但我用的是国半的119,手册中没有写具有输入端保护。
怎么办?
我设计电路的时候,输入端自己加稳压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的是LINEAR公司的119手册吧,的确是给出了你这样的图。

但我用的是国半的119,手册中没有写具有输入 ...

国半的119,没有稳压管,输入端差分电压也不能超过+-5V。因为差分电压加在Q1 Q2的 be结 上,两个be结一个正压,一个反压,正压约0.6V,反压不能超过5V。
如果输入端信号超出+-5V,可以电阻分压。或者输入端串电阻,然后in+ in-引脚上并联两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的119,没有稳压管,输入端差分电压也不能超过+-5V,因为差分电压加在Q1 Q2的 be结 上。
输入端信号超 ...

我反相端输入门限基准电压,同相端输入变化的电压。

你的意思是 我在同相端和反相端之间 接2个背靠背的稳压管? 就像你发的截图中那样?

然后再反相端输入线上串个电阻, 同相端输入线上串个电阻, 对吧 ?

比较器输入电阻应该上M吧,串个电阻不会影响比较器输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半的119,没有稳压管,输入端差分电压也不能超过+-5V。因为差分电压加在Q1 Q2的 be结 上,两个be结一个 ...

刚看到你的截图。太热心了,居然画图了。
还有不解的地方:1、你画的是二极管,不应该是稳压管吗,起到超过5v稳在5v的作用

手册中画的也是稳压管。

你用过119?居然对119这么熟悉,竟然能找到LINEAR的手册图,我以为所有公司119都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半的119,没有稳压管,输入端差分电压也不能超过+-5V。因为差分电压加在Q1 Q2的 be结 上,两个be结一个 ...

2、你电阻分压的方式,我也没太懂。
   我目前打算,反相输入端给一个固定电压(门限电压,比如1v)
               同相输入端给变化的信号,当信号大于1v,119输出高电平。反之。。。。
    你所说的电阻分压,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既然反相输入端电压1v,为了保证差分输入电压范围正负5v,得出同相端电压不能超过6v,所以,如果我预计输入电压最大12v,那就采取电阻分压1k 1k ,保证最大信号不超过6v。但我说的电阻是指 电阻接到GND

网友B:
可以按下图,限制输入电压。
输入电阻大小不需要上M,在比较器电平转换时,差分电压接近0,D1 D2不导通,输入阻抗=原来的输入阻抗+R1.
所以R1不需要很大。

网友B:
LZ的问题,其实不需要这么复杂的。
选个常用的比较器,比如LM393,没有+-5V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按下图,限制输入电压。
输入电阻大小不需要上M,在比较器电平转换时,差分电压接近0,D1 D2不导通,输 ...

比较强电平转换时,差分电压为什么接近0啊?

差分电压不应该是 输入电压减去基准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看到你的截图。太热心了,居然画图了。
还有不解的地方:1、你画的是二极管,不应该是稳压管吗,起到超 ...

不需要稳压管,开关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较强电平转换时,差分电压为什么接近0啊?

差分电压不应该是 输入电压减去基准电压吗 ...

在 电平转换 的时候,差分电压约=0。电平转换结束后,差分电压不等于0.

比较器和运算放大器差不多。
区别在于,比较器在差分电压不等于0的情况下,输出级不会深度饱和,这样转换速度快。
运算放大器只要正常工作状态,差分电压约=0,一定成立(这个由负反馈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电平转换 的时候,差分电压约=0

只是 在输出电平转换(翻转)的瞬间,差分电压约等于0 ?

如果转换完毕呢,差分电压等于 输入电压-基准电压?

如果没有加二极管和电阻, 输入电压3v,基准电压1v, 比较器转换完毕,差分电压等于2v
如果按照你图中的设计去做,输入电压3v,基准电压1v,比较器转换完毕,差分电压等于0.7v(二极管压降)

网友B:
这个问题,请先理解运放。

比较器和运放不同点在于:
比较器在差分电压不等于0的情况下,输出级不会深度饱和。

比较器可以看成 开环 状态下的运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 在输出电平转换(翻转)的瞬间,差分电压约等于0 ?

如果转换完毕呢,差分电压等于 输入电压-基准 ...

是的。

翻转时,Vin约=0,和运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请先理解运放。

比较器和运放不同点在于:

其他的都理解了,电平转换的时候,差分电压=0 挺难理解的。不过我先记住这个结论吧。

还有个小问题,
1、你这种电路,差分电压永远也就只能最大达到0.7v,对吧,不管输入电压多少,就是靠0.7v来翻转。
2、基准电压1v,如果输入电压5v,会往基准电压芯片里灌电流,对吧?
2、基准电压1v,如果输入电压1.2v,能使119翻转,但不会往基准电压芯片灌电流,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的都理解了,电平转换的时候,差分电压=0 挺难理解的。不过我先记住这个结论吧。

还有个小问题,

A:其他的都理解了,电平转换的时候,差分电压=0 挺难理解的。不过我先记住这个结论吧。
Q:请理解开环运放。

还有个小问题,
A:1、你这种电路,差分电压永远也就只能最大达到0.7v,对吧,不管输入电压多少,就是靠0.7v来翻转。
Q:对。因为Voltage Gain =40 V/mV,对于15V高电平,只要0.375mV电压就可以翻转。

A:2、基准电压1v,如果输入电压5v,会往基准电压芯片里灌电流,对吧?
Q:对。很正确。

A:2、基准电压1v,如果输入电压1.2v,能使119翻转,但不会往基准电压芯片灌电流,对吧?
Q:对。只要1.000375V就能翻转。(没有考虑V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其他的都理解了,电平转换的时候,差分电压=0 挺难理解的。不过我先记住这个结论吧。
Q:请理解开环运 ...

嗯,太感谢了,欢迎你多来论坛为新手们解决问题哦,哈哈。

结贴。

楼主(2015-05-28):
引用 网友B:
国半的119,没有稳压管,输入端差分电压也不能超过+-5V。因为差分电压加在Q1 Q2的 be结 上,两个be结一个 ...

老帖子,又翻出来。
还是比较器 有差分输入限制的问题。

比较器前面 将信号放大送进比较器,要送进比较器之前 又用电阻衰减(为了满足不超过差分输入限制),
那前面放大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放大。
但是,电压比较器的Vos比较大,一般mV级别的。比较器温漂也大。本质上不适合小 ...

下面图中电阻分压有两种接法。目的是满足比较器差分输入电压要求。
两种接法都可行吗?我感觉右边的更直观,左边的把基准电压参合进来,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面图中电阻分压有两种接法。目的是满足比较器差分输入电压要求。
两种接法都可行吗?我感觉右边的更直观 ...

各有优缺点吧。
左边对电阻精度要求低,适合精密比较。但如你所说,影响Vref。
右边不影响Vref,但对电阻精度要求高。如果,不是精密比较,应该选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