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极管怎么做led闪光灯

楼主(2013-11-03):
如题,一个三极管和一些电容电阻。最好给个电路图。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总要加点其它器件啊。或者你闪光灯吧

网友B:
用rc移相,或者用三极管CE结雪崩原理做震荡,后者需要较高的电压。

网友C:
可以把LZ的图改成单臂的,就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C:
LZ更应该去直接买闪光LED,连三极管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麽算频率 ,那个公式我看不懂。

网友E:
晕!…以为是照相辅助器材!…说清楚呀!拜托!…闪烁、闪动、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