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对模拟电路似乎明白了一些东西?大家看看对不对

楼主(2013-11-03):
曾经一些电路专家根据晶体管(光说场效应管)的端口特性发明出来各种基本电路:共栅、共源、共漏、达林顿、镜像电流源、cascode等等,并通过精确电路分析,确定出这些基本电路的端口特性、频率响应,然后大家就可以用这些基本电路设计大型电路了。是不是这样?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很困惑,那些电路专家是根据什么(原理或是其它知识)设计这些基本电路的呢?难道靠晶体管的端口特性凭直觉”矇”出电路,然后通过电路分析确定矇出的电路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历史上,有先由实验某些现像,然后各位“矇”理论,也有由大家公认的理论推出应该有什么现像再设计实验来证实。

网友B:
亏楼主能想得出来——曚!他们可不是像中国社会学一类的专家

网友C:
电路综合知识,不是你目前学习重点,先把基本概念弄清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综合知识,不是你目前学习重点,先把基本概念弄清要紧。

哪些算是基本概念?就是那些基本单元电路的分析方法、分析结果吗?还是模拟电教材中讲的都算”基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综合知识,不是你目前学习重点,先把基本概念弄清要紧。

我计划大量阅读经典教材,直到弄懂每个问题,不管是基本还是综合,同时实践设计电路。但实践设计有没有好的参考项目或书?

楼主:
综合设计电路,哪些知识需要重点掌握或必须掌握?

网友D:
多看,多实践,多分析。基本功与经验很重要。同一个目标设计可有多种方案,但是高手总能找出最简单、最实用、最可靠的设计。另外实验中也有许多奥妙的,本应该成功的电路你不一定能做成功,往往忽视了某个细节、条件。同是阻容件,选择都有说法。我是注重经验的积累。多看一些精典单元电路,触类旁通,不教条,灵活掌握,记住一些关键问题,用好手中工具、仪表。还是多实践才行,经历过才会有收获。同时与别人交流,这样才会走点捷径。

网友E:
亏你想得出---“曚”
一些理论肯定通过实验和理论推导出来的。

网友F:
国内少上一门课叫工程历史,任何规律都不是通过推理出来。

网友G:
学习模拟电路要静下心来,得下个半年功夫。

网友H:
楼主先装一台单管收音机试试手。

网友I:
晶体管就那么三个引脚,把他当成一个受控源,就那么几种接法,都试试测量计算一下各自的特性不就ok了,其实这也不是蒙的!

网友J:
最早没有矇你电路一说,只有电子技术一词,后来随着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电子技术的一书里,另列了数字电路。分开成书后,把数字电路以外的电子技术叫模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晶体管就那么三个引脚,把他当成一个受控源,就那么几种接法,都试试测量计算一下各自的特性不就ok了,其实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