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51 Tiny

楼主(2013-11-03):
中颖8位单片机能使用RTX51 Tiny吗?

网友A:
中颖8位机只支持Keil和ISP51等软件,不支持RTX51 Tiny吧

网友B:
RTX51 Tiny,这个实时操作系统,理论上应该支持的

楼主:
能用的话Memory Model和Code ROM Size选择Small、Compact还是Larg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颖8位机只支持Keil和ISP51等软件,不支持RTX51 Tiny吧

能啊

楼主:
印象中Tiny的时钟滴答以机器周期来计算的,对单T的单片机来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D:
速度快,我用stc 12系列的芯片跑,代码近万行,同时开15个任务都很流畅,所有的51系列都可以用

网友E:
Size选择Small 。

网友F:
对单T的单片机来说,唯一的缺点就是速度太快:lol

网友G:
我用SH88F516在线仿真系统带的范例1,无法仿真,不知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用SH88F516在线仿真系统带的范例1,无法仿真,不知为什么?

在设计里面加入STARTUP.A51就可以了

楼主:
啊?太快了?

网友H:
可以修改时钟节拍数,跟任务执行数就可以。默认是节拍数10000 任务执行数5, 1T单片机很快的,修改成节拍数12000、任务数10 就跟52一样的10ms执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设计里面加入STARTUP.A51就可以了

多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用SH88F516在线仿真系统带的范例1,无法仿真,不知为什么?

我想要知道的和你差不多,可不可以告诉下:如何设置STARTUP.A51呀?我的MON51板用户地址:0x8000,单单用MON51调试OK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想要知道的和你差不多,可不可以告诉下:如何设置STARTUP.A51呀?我的MON51板用户地址:0x8000,单单用 ...

咱两单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咱两单聊

好,我给你站短

楼主:
好,那我也结贴了啊

楼主:
多谢大家讨论,呵呵

网友J:
引用 楼主:
能用的话Memory Model和Code ROM Size选择Small、Compact还是Large?

能用!

Model和Code ROM Size选择Sm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