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失真高速ADC驱动器的PC板布局---TI论文疑惑

楼主:
各位大侠,
   近来在TI官网上看到一篇**,讲高速ADC的PCB布局的。其中接地层有如下描叙和分析:
理想情况是电路板只有一个接地层。当电路中必须添加地线层时,最好采用“安静的地”。这种设计用一个地线层作为参考,而且仅用它在一点(仅在一点)连接所有其他需要接地的层。
quiet grounds---安静的地   reference ground--参考地
问题:按照我现在的理解,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地直接打孔到底线参考层呢?中间设置个“安静的地”有何作用?且安静的地只用一点连接参考地。
   跪求大侠指点分析!十分感谢!

网友A(2013-11-03):
首先,模数混合电路IC,如果数字地和模拟地,不互相干扰,那么最好不过!
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如果IC器件非常小,那么数模的地,就干扰更小。
如果IC体积很大,想0832那样的,其实,数字和模拟的地,一定要连接在一起的。
但这个地线可能很长,模数如果不分开,那么数字变化时的电感效应会产生干扰对于模拟电路。
但分开,会降低精度,模拟的。最好还是,模数共一个低阻抗的大面积地。因为模数内部连线,很难分清那个是数字那个是模拟。
总之,模拟精度和抗干扰是一对矛盾。为了抗干扰,就降低了精度,为提高精度,就得忍受干扰。因为模拟为了抗干扰,就要和数字地分离的越远越好,但线路太长,会带来电阻压降,就降低了模拟测量的精度.
干扰主要还是电感性质,高速的电容效应也明显,但减小电容的同时,就增大了电感,反之亦然。
虽然问题看似很难搞定,但在实际电路,通过不断摸索实践,总会找到合理的降低干扰提高精度的办法的。办法总是有的。

网友B:
我说这哥们跟老抽真对家了,都是跑靶高手。

回帖为什么不针对楼主问题,有针对性地回答?
也不看人家问什么,鬼扯了一大堆没用的。

网友C:
to LZ:

“quiet grounds---安静的地”且单点连接参考地,它上面跑的电流是不是比较“干净”呢?
自己去类比清静的小巷和嘈杂的大道之别。

另LS:这样没跑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quiet grounds---安静的地”且单点连接参考地,它上面跑的电流是不是比较“干净”呢?

多谢,
大侠的意思是将一些比较“纯洁”,干扰较少的地连接在一起,有分类的作用,这样不受其他地干扰。。。。?

网友D:
有意思。。经验的总结吧。

楼主:
大侠们今天休假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们今天休假啊。。。。

你给的图中 安静的地 和参考地 没有一点连接,似乎是4点连接

莫非是4个安静的地?

你看下TI的这个**什么时间写的? 会不会年代久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大侠的意思是将一些比较“纯洁”,干扰较少的地连接在一起,有分类的作用,这样不受其他地干扰。 ...

整块的完整地平面这种理想情况一般难以实现。若地平面不能设计成整块的(甚至需要多层),可能要求各部分单点连接(注意,并不是总是如此)。

单点连接的好处其实直观非常好理解,就拿街道作比喻:对于一条单口深巷(就是通常所谓的死胡同),通常进入此巷的都是些本地住户和与那些住户有关系的人。但若是存在两个路口,就可能会有“过路客”出现。

此外,非单点接地,如果存在比较大的地环路的话,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还会受到磁场的干扰。

如你所说,单点接地(其实是“星”或“树”状结构)确实也有利于地线的分类处理。

网友F(点评):
若用4层板,其中一层设置为GND,则实现了统一的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给的图中 安静的地 和参考地 没有一点连接,似乎是4点连接

莫非是4个安静的地?

就是四个。

网友B:
楼主还看懂了?看懂了就给我们这些没看懂的说说?

楼主(点评):
大侠,看得很迷糊。。。。

网友G:
感觉作者的意思是设计两层地,一层安静地,它是一些分散的小块的地,主要连接信号层上面的地信号,另一层参考地,通过单点连接把分散的小块安静地连接起来,这样就有整块的接地层。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感觉作者的意思是设计两层地,一层安静地,它是一些分散的小块的地,主要连接信号层上面的地信号,另一层参 ...

不知道效果如何、

和一块参考地层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