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百科的这句话是否错误?

楼主(2013-11-03):
“实际上,即使在直流电路中,电源中的能量也并不是通过电流沿导线内部传输到负载电阻去的,而是通过周围空间的电磁能流从侧面输入负载的。”
参见“坡印廷矢量”词条里的一句话。

这句话可以百度得到的。

网友A:
没错。即使是直流,能量也是靠场传输。
所谓导线,只不过改变了场的分布。

网友B:
这就叫做“认识的层面”,完全没有对错问题

楼主:
这个“电磁能从侧面输入负载”能不能得到好一点的理解?

网友C:
,有点高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磁能从侧面输入负载”能不能得到好一点的理解?

“好一点的理解”?
最好的理解,就是“坡印廷矢量”。

网友D:
,表示看不懂!

网友E:
正确。看一下电磁场理论。

网友F:
没错,电荷移动是沿导线,能量不沿导线的。

网友G:
好深奥
引用 网友H: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深奥:L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好一点的理解”?
最好的理解,就是“坡印廷矢量”。

我倒觉得对“坡印廷矢量”的“好一点的理解”就是“电磁能从侧面输入负载”。

网友J: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