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做小信号反向放大器,输出结果不对,一直是直流3.8V。

楼主:
用LM358做了个小信号放大器,用multisim仿真时波形正确,可是做出实物,输出结果一直是直流3.8V左右,反向输入端直流1.5V左右,同向输入端2.5V左右。得不到正确的波形。同样的电路,一个同学做出来就可以,还有一个同学刚开始也是我这种错误现象,换了一轮原件后,结果就正确了。我换了一轮后,结果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何。 还有,实际事物加载的信号源是2mV的,不是20mV。+5V供电。同学用的原件数值都是一样的,也是1M电阻和1k电阻。请问究竟是什么原因。
补充:我在输入端C3位置换成了两个10uF的极性电容串联,结果输出就正常了,也稳定,不知道为何。。。但是用一个4.7uF的电容,电路还是不行,开始会放大,慢慢就没有了。

网友A(2013-11-03):
你同学的可以,你的不可以,说明电路原理都没问题,你把这些摆这里不也说明不了问题吗?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电压都不相等。??

网友A:
还有就是+5V供电,你怎么跑到20V的输出电压?输出饱和了,你同学怎么会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5V供电,你怎么跑到20V的输出电压?输出饱和了,你同学怎么会正确的?? ...

仿真是20mV输入,但实际电路是2mV输入,后边有说明。输出2V左右。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子。哪个元器件有问题还是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是20mV输入,但实际电路是2mV输入,后边有说明。输出2V左右。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子。哪个元器件 ...

可能是那个1M电阻吧。反馈电阻可能有问题,不然怎么可以正负输入不相同。3.8v输出也是饱和的节奏。

网友B:
显然饱和了。把放大倍数改小点。那么大干啥。

网友C:
滤波电容漏电,负极拉低,输出正,用无极性电容应该会好或者断开输入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显然饱和了。把放大倍数改小点。那么大干啥。

有道理。放大倍数有100DB了。一般来说,需要两级放大才能达到这么高。

网友E:
貌似仿真就不对啊,仿真看不出来饱和,实际饱和了

网友F:
运放正端有2.5V偏置,输出也有2.5V的直流电压,考虑你这个运放不是鬼捣鬼的运放输出极限大概也就4V内,输入极限在(4-2.5)/1000=1.5毫内,楼主看看你超标没,
当然C3漏电也有可能

网友:
理论是对的,实际根本就没工作在线性怎么放大。问题就在这儿慢慢找你各点电压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G:
同向和反向的引脚搞错了吧

网友H:
首先你的同相输入和反向输入电压都不等,还有你的放大倍数不觉得太大吗?这样的反馈电阻我觉得不可靠。

网友I:
运放先不要用虚地接法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首先你的同相输入和反向输入电压都不等,还有你的放大倍数不觉得太大吗?这样的反馈电阻我觉得不可靠。 ...

同相和反相没相同如果器件上没问题的话基本上是运放没有工作在线性范围内。

网友J:
c3质量不行,漏电流了,也就是说绝经电阻太小,导致同相放大倍数不等于+1,输出包和。而且电介电容极性用得不对。

网友K:
同相端有偏置,而反相输入端没有偏置?输出不饱和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c3质量不行,漏电流了,也就是说绝经电阻太小,导致同相放大倍数不等于+1,输出包和。而且电介电容极性用得 ...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C3电容用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饱和了。把放大倍数改小点。那么大干啥。

只用了一个358,里面一个放大,一个整形。要到单片机,所以只能放大这么多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滤波电容漏电,负极拉低,输出正,用无极性电容应该会好或者断开输入端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在C3位置换了两个10uF电容串联后,结果就正常了,也稳定。但是用4.7uF的就不行。我去试试用无极性电容,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饱和了。把放大倍数改小点。那么大干啥。

只有一个358,里面一个要做放大,一个做整形。要给单片机用,只能那么大啊。

网友K:
注意C3极性不要反了,或者换用低漏电的无极性电容,把R6,R7缩小10倍(100欧,100K)试试。

网友J:
用到高电阻的放大倍数的电介电容,还是用高压的电容为好,漏电流小。要不,降低电阻,如果在100K以内,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L:
按你的现象应该是电容漏电阻比较小的原因,换一个MLCC的试试。

henryyam:同相端有偏置,而反相输入端没有偏置?输出不饱和才怪呢~
拜托,负端有隔直电容,对正端的直流来说就是一个跟随器(理想情况下直流不能流过C3(现在C3的漏电阻不大),所以R7上也没有直流,输出端直流电压为2.5V,不会饱和),对交流放大1000倍(其实还要看交流频率,频率小放大达不到1000倍,是一个高通滤波放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按你的现象应该是电容漏电阻比较小的原因,换一个MLCC的试试。

henryyam:同相端有偏置,而反相输入端没有 ...

你说的对,是我没有看清楚。谢谢指出!:handshake

从20楼的回复看,应该就是C3漏电太大造成的,可能是C3极性接反了的缘故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注意C3极性不要反了,或者换用低漏电的无极性电容,把R6,R7缩小10倍(100欧,100K)试试。 ...

输入电阻换成100的,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阻换成100的,会不会太小了?

这个要实验一下再决定吧,电阻小一点对输入电容的漏电流就不那么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