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自绘AT89S52与DPIUSBD12器件连接原理图,但按图焊接后,无反应,大家给看下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11-03):


网友A(2014-05-08):
单片机需要按协议写固件程序的,还有你A0接的是高电平,许多引脚都没有拉高,电脑上还要装驱动程序,否则识别不出来的。

网友B(2014-06-20):
原理图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检查焊接情况,是否有虚焊和引脚连接错误~

网友C:
自己动手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