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输出电流极大

楼主(2013-11-03):
最近用TPS71710产生1v 的电压,输入是3V,Ven和输入连一起,空载,但是发现输出电流极大,芯片瞬间烧毁

网友A:
输入过大了吧

网友B:
电路图发一下吧

楼主:
电路如下,其中NR未接,en和in相连:

网友C:
看不出电路哪有问题。求高手。

网友D:
怀疑芯片本身就是坏的。。。

网友E:
好好看看芯片资料,空载应该不会烧的!!!

楼主:
好吧,我再看看

楼主:
先结贴了哈,周末愉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结贴了哈,周末愉快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G:
TPS71710 是个 150mA 的 LDO空载, 不应该有什么电流
但是发现输出电流极大,芯片瞬间烧毁. 感觉引脚搞错了或者输出短路了.
还是仔细检查一下, 另外作为试验习惯, 建议输入端加一个短路保护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TPS71710 是个 150mA 的 LDO空载, 不应该有什么电流
但是发现输出电流极大,芯片瞬间烧毁. 感觉引脚搞错了 ...

我现在遇到和楼主类似的问题.
我的EN脚是接了一个10K的上拉到Vin 3.3V的. 测得En脚为0.6V. 如果强制拉倒3.3V, 就会出现电流过大的问题. 都是空载情况下

而且我买到的料, 有一次是可以用的. 后来两次买的换上去都不能用. 难道TPS71710假货这么多?

网友H:
楼上说的这些问题的我也注意下的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楼上说的这些问题的我也注意下的了,谢谢

今天拿到原厂的TPS71710DCK, 测试没问题.
我发现那种不能用的, 上面的丝印BMU比较大一些. 原厂的比较小.

网友I:
这个我也没遇到过的,现帮着顶一下的吧

网友J:
芯片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   楼主   这个  应该是芯片的问题   如果你的外围电路   设置都是合理的

网友J:
我前段时间   调试一个   电路  纠结了很长时间   后来  才发现  是芯片的质量问题   话说   坑爹的芯片啊

网友K:
有可能是芯片的质量问题   楼主   你买的   可能是假冒产品      电子产品   不能贪小便宜   楼主

网友L:
难道真的是买到假的芯片了   楼主    不应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