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7问题

楼主(2013-11-03):
我用的是CCS4芯片是TMS320C6747,在官网下的FastMath库,安装说明上的步骤设置了,但是一调用库里面的函数就警告

网友A:
什么警告啊

楼主: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data"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warning: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text"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网友A:
CMD文件内容呢

楼主:
-l c674xfastMath.lib
-l dsplib674x.lib
-l rts6700.lib
-l rts64plus.lib

-stack           0x00001000      /* Stack Size */
-heap            0x00001000      /* Heap Size */

MEMORY
{
      VECS:        o = 0x80000000  l = 0x00000f00
/*   VECS:        o = 0xC0000000  l = 0x00000f00*/
      ARMRAM:      o = 0xFFFF0080  l = 0x00001f80
      DSPRAM:      o = 0x11800000  l = 0x00040000
      SHAREDRAM:   o = 0x80000f00  l = 0x0001ffff
      SDRAM:       o = 0xC0000f00  l = 0x20000000

}

SECTIONS
{
        ".vectors"  >   VECS
      .bss        >   SHAREDRAM
      .cinit      >   SHAREDRAM
      .cio        >   SHAREDRAM
      .const      >   SHAREDRAM
      .stack      >   SHAREDRAM
      .sysmem     >   SHAREDRAM
      .text       >   SHAREDRAM
      .switch     >   SHAREDRAM
      .far        >   SHAREDRAM
}

网友B:
是不是缺了什么调用的了

楼主:
#include "C67fastMath.h"这个头文件我也调用了,不知道还缺什么

网友C:
CMD文件里面少添加空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D文件里面少添加空间了吧

果然,data”和“text”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l c674xfastMath.lib
-l dsplib674x.lib
-l rts6700.lib

缺少了data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