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芯片的图象采集和处理

楼主(2013-11-03):
老师给了个课题是“基于DSP芯片的图象采集和处理”,让我选择产品和提出构建方案。看了好多资料里面有提到“TMS320DM42”

楼主:
这到底是一个平台呢,还是一款芯片

网友A:
我也不懂,是一个系列的芯片?

网友B:
学习DSP可能需要时间很长,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
我的建议:
1。看网上资料;
2。用DSK来练手;

网友B:
3。如果你连硬件经验都没有,那就得先练焊板子,哈哈
4。找人请教

网友C:
TI也没有DM42呀

楼主:
多谢达人们

楼主:
我还是一步一步来吧,先结贴了

网友D:
如果对DSP接触不多的话  还是建议选择DM642吧  这个芯片稳定性好
目前叫成熟   资料很多

网友E:
图像处理系统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数据量庞大,数据处理相关性高,C6000是不错的选择吧

网友F(2014-08-25):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接到这样一个课题,,,能否共享下你之前搜集到的资料?244804095@qq.com

网友G:
如果不做图像传输用的编解码,直接6678吧

网友D:
支持6678     绝对的高大上

网友H:
再找找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