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意味着它做一次浮点运算只需要一个周期?

楼主(2013-11-03):
想学DSP,请教一个小白问题:TMS320F28335是浮点型DSP,是不是意味着它做一次浮点运算只需要一个周期?

网友A:
浮点型DSP执行浮点运算是直接由硬件来完成的,而定点DSP也可执行浮点运算,但需要多个指令来完成一个浮点运算。你说的TMS320F28335是浮点型DSP,那么执行一次浮点预算应该只需要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楼主参考

网友C:
按TI的新规则, 28335属于浮点型的MCU。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哈

网友D:
是的  他有浮点处理器   是可以做到一个机器周期完成一次运算的

网友E:
浮点型DSP运算由硬件来完成,可以在单周期内完成,所以在处理速度上也大大高出定点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