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保持数码管亮度的情况下,降低消耗的电流?

楼主(2013-11-03):
最近看了一个电路很奇怪,在输入电流只有6ma左右的情况下,两位数码管非常亮,但我测试的时候发现每段至少要2ma才能达到这种亮度,即如果要显示5段或6段数字的时候至少需要10ma,但它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A:
试试动态扫描,每个数码管的显示时间只有1/3或者1/4时间,瞬间电流大一些,可能对人眼主管亮度感觉有影响。

网友B:
用大于100hz的品庐去动态闪烁。频率低了人眼看起来闪的明显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
亮度与电流成比例,除非使用高亮管

网友E:
有2-3楼都提到的办法

网友F:
数显LED 是时钟、脉冲调制、降低功耗?改脉宽或频率吧!…

网友G:
除非使用高亮LED,占空比、频率调制都无法提高亮度。

网友H:
亮度与电流平均值成正比,所以除了换LED,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普通数码管换高亮数码管,高亮数码管换超高亮数码管。
如果材料不变,就加串联个数。

网友I:
首先,材料最重要,同样驱动参数下,高亮产品比普通产品要亮的多,但不同厂家的仍有区别。
其次,采用动态低占空比大电流驱动,平均电流则不变,此时人眼感受亮度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