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205如何复位

楼主(2013-11-03):
看资料要一个下脉冲,可是有时候复位不成功?求高手回答

网友A:
是不是拉低的时间不够啊

网友B:
不知道呢,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网上有人说要拉低拉高再拉低拉高,我都用了30次了都不稳定,复位100次可能有几次会不成功。很奇怪阿????

网友C:
复位对边沿时间是有要求的,数据手册上有,可以查查,TI有专用的复位芯片

网友C:
简单点可以用电容电阻搭一个

楼主:
哦,懂了,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啊

网友D:
复位肯定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硬件复位的话看看电容的大小是否合理
别的控制器复位的话 延时低电平或高电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