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中断标志的清除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2013-11-03):
(无正文)

网友A: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一般都要手工清除中断标志位,一般的做法是先作中断服务处理,然后再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B:
但是中断处理一般要消耗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有新的中断时间到来,新来的事件就有可能丢失。

网友C:
推荐的方法是?

网友D:
应尽可能早的清除中断标志,然后做中断处理,处理完后可再查询中断标志,直到无中断标志置位时退出。

网友A:
这样可以更加实时性的响应中断请求,并最大可能避免中断丢失。

网友E:
如果,频繁发生,中断处理过程中有新中断来,说明需要升级平台了。

网友F:
偶尔发生呢

网友D:
偶尔发生,则需要构建中断处理的任务队列,还要解决好代码的可重入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偶尔发生,则需要构建中断处理的任务队列,还要解决好代码的可重入性。

否则呢

网友D:
否则还是比较容易出现两次进入同一个服务程序

网友D:
然后数据混了,这就麻烦了。

楼主:
哦,了解了,多谢大侠们

楼主:
结贴了哈

网友H:
对应的datasheet中讲解中断标志的地方写的很清楚  是否需要软件清除
还是硬件自动清除

网友I:
中断程序的第一条代码就是清中断……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但是中断处理一般要消耗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有新的中断时间到来,新来的事件就有可能丢失。 ...

退出中断服务子程序之前,再次检查中断标志位,然后决定是退出还是继续处理中断。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应尽可能早的清除中断标志,然后做中断处理,处理完后可再查询中断标志,直到无中断标志置位时退出。 ...
从中断程序尽可能短考虑,处理完后立即退出可能更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中断程序的第一条代码就是清中断……

网友L:
这个中断的实时性是你中断里的代码量有关的,和中断标志位没有什么关系了。中断无法实时响应是你在中断函数了浪费太多的时间有关系。一般不要放太多的代码在中断了就OK了。一般浪费时间的代码有运算,延时,循环等。这和你在中断中什么时候清除中断没有太多的关系了。

网友L:
还有就是中断的优先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