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我该用哪款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2013-11-03):
我在做毕业设计,老师要求做数字相关器,输入信号是高低电平,高电平只有0.5v左右,我想用施密特触发器把这个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该用哪款施密特触发器。求助

网友A:
没有0.5v的施密特触发器,用电压比较器做一个吧。

网友B:
LZ还没有搞明白题意

网友C(2013-12-23):
输入频率多大?用比较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