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两个模块间怎么传输大数据

楼主(2013-11-03):
我写的FPGA程序一个模块要向另一个模块发送数据,数据量大小随时可变的,用什么方法能实现这个功能?
用的verilog!

网友A:
设置一些帧格式不行吗,用1,2个字节指示数据的长度;如果不知道长度的话是不是可以加上两个控制线,分别为sof和eof,从发送端给接收端。。

网友B:
异步,同步都行,设置clk,使能信号,数据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