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使用GD32F103C8T6,没反映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03):
我原来产品用的是stm32f103c8t6,现在替换上了GD32F103C8T6后,在没有任何更改情况下,我把原来的BIN文件稍入后,通电发现没有任何反映,感觉MCU没工作似的,后来我照着GD说明对程序进入更改
1。将宏定义: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
修改为: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FFFF)
2。
将宏定义
#define EraseTimeout             ((uint32_t)0x000B0000)
#define ProgramTimeout           ((uint32_t)0x00002000)
修改为:
#define EraseTimeout             ((uint32_t)0x000FFFFF)
#define ProgramTimeout           ((uint32_t)0x0000FFFF)
3。
我把system_stm32f10x(HSE)文件中的内容全部复制替换原来stm32的system_stm32f10x.c内容
编译没有问题,继续下载(下载都成功),依旧没反映,随后我又焊了块板,情况依旧这样

网友A:
楼主可否描述的再详细一点?没反应是指?比如串口没输出?还是哪个功能没实现?楼主是否自己debug过看死在哪个地方?

一般改完HSE_STARTUP_TIMEOUT后晶振应该没问题。

试着将for或while循环产生的延迟加大1倍,当然在满足时序要求的基础上。

一般也就改改HSE_STARTUP_TIMEOUT或延迟。或许你的情况还要改其他地方,不过你给的信息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描述的再详细一点?没反应是指?比如串口没输出?还是哪个功能没实现?楼主是否自己debug过看死在 ...

我刚刚仿真了下,发现程序会停留在FLASH_Status FLASH_WaitForLastBank1Operation(uint32_t Timeout)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用过这个函数,不是太了解

不过我大致看了一下,无非就是读一个Flash的状态,从代码上看按说不会死在某个地方,你可以试着修改下Timeout的值,Timeout你设的是多少?

网友B:
大概看明白了

网友C:
就当做学习啦

网友D:
用他们的评估板试一下什么效果?

网友E(2016-08-25):
谁知道哪里有解密芯片

网友F:
代理商飘过!~~

网友G(2017-07-05):
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