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线漂移和直流漂移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2013-11-03):
1、放大器芯片手册中有直流漂移的参数,没提到过基线漂移。

2、现在的放大器芯片内部结构 是交流耦合还是直流耦合啊?

网友A:
,我觉得主要是直接耦合、啥叫直流耦合啊?

网友B:
指的是导线联结信号.

网友C:
放大器内部全部都是直流耦合。

网友D:
基线漂移是什么概念呢?第一次听说呢。在哪里有介绍?学习学习啊

运算放大器一般是直流耦合,LS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线漂移是什么概念呢?第一次听说呢。在哪里有介绍?学习学习啊

运算放大器一般是直流耦合,LS正解。 ...

基线漂移 指的是 某一频率的脉冲(比如 0-5v 矩形),改变频率的时候,0v基线会发生改变,或者升高,或者下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线漂移 指的是 某一频率的脉冲(比如 0-5v 矩形),改变频率的时候,0v基线会发生改变,或者升高,或者 ...

那基线漂移的原因是放大器的频率不够,属于频率特性。和直流漂移没有关系。
基线漂移的意思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基线漂移的原因是放大器的频率不够,属于频率特性。和直流漂移没有关系。
基线漂移的意思理解了,谢谢 ...

下面是网络搜索到的:

对于交流耦合电路,当输入信号的频率发生变化(信号的宽度不变)时,输出信号的基线则会发生偏移。如所示,u2入和u1入相比,频率减小。结果u2出脉冲幅度在零线以上的部分会大于u1出零线以上部分。以上情况发生在谱仪放大器中,可能会引起能量分辨率变坏。因此,为确保好的能量分辨率和峰位的稳定性(在高计数率情况下),需要使得u2出的基线恢复,就需要加入基线恢复器。
C
高性能的谱仪放大器完全都是直流耦合(除了紧靠放大器输入而放置的CR微分网络)。但由此可能导致放大器的前面各级的直流偏移被放大器放大而使放大器输出引起了一个大的不稳定的直流偏移。因此需要基线恢复器以消除这种直流偏移以确保放大器输出脉冲坐落在零电位的基线上。

网友D:
在baidu上大致看了下,目前的技术解决基线漂移问题,可能会简单一些。
看baidu上**,基线漂移不是我想的放大器的问题,可能是输入处理电路的问题,以后有空在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baidu上大致看了下,目前的技术解决基线漂移问题,可能会简单一些。
看baidu上**,基线漂移不是我想的 ...

网上写的是以前的技术。
但我确实不知道 现有的技术 怎么解决

有时间的话 给点思路,

我要采脉冲幅度,怕基线漂移影响我采集的准确性

网友D:
请把技术要求或方案,问题描述发到我的邮箱J1732@126.com,我先看看。然后相互学习交流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写的是以前的技术。
但我确实不知道 现有的技术 怎么解决

你好!
简单看了相关资料,提到的技术思路相对比较滞后。
正好我以前短暂研究过单道能谱计数器,用核辐射测量品位。先参考原有电路,确实有基线漂移问题,后来重新设计电路,问题得以解决。但最后没有用核辐射原理,采用非核原理,得到了更高精度和更好的安全性。

LZ可以加我的QQ:2353580227,就电路原理方面相互学习探讨。牵涉知识产权的具体应用层面,各自保密,呵呵!

网友E:
运放内部是直流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