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可调稳压直流电源的集成电路

楼主(2013-11-03):
三端可调稳压直流电源的集成电路

网友(2013-08-25):
直流稳压电源电路采用两块三端可调稳压集成电路LM317、LM337。当选择开关S置于位置“1”时,电源变压器T降至17.5V*2的交流电压,经VD1~VD4整流后分别送到LM317和LM337的输入端,再经取样电阻R1、R2和输出电压调节电位器RP1、RP2的控制,就可在输出端得到±1.25~±15V连续可调的电压。当选择开关S置于位置“2”时,就将双组输出的电源变压器T作为单组使用,经整流滤波后只送入LM317,已得到+1.25~+30V的单电源输出,这样就可方便地应用于需要单电源、高电压的被维修电路中。
  电路这种R1、R2用于保证提供不小于5mA的负载电流;C5、C6是为了减小取样电阻R1、R2两端的纹波电压而设的旁路电容;C7、C8的设计是防止当输出端负载呈容性时而出现的自激现象的发生;VD5、VD7是当输入端发生短路时,防止C7、C8的放电电流损坏三端稳压块;VD6、VD8是为防止输出端如果出现短路时,C5、C6的放电电流损坏三端稳压块。

http://www.nenghua00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