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求教

楼主(2013-11-03):
手里有个 有感直流无刷电机 用的是之前成熟的电路,采用六步换向法, 单片机在电机启动检测霍尔信号的时候,检测到111或000的状态,而不能检测到001-110的六个状态,导致程序不能正常换向。

我将电机的霍尔电源接到5V电源,用手转动电机,分别测量霍尔信号线的波形,发现是有方波的,但是感觉3个霍尔信号是同步的  要么是111,要么是000.而没有001-110的六个状态。。

求教大神们给分析分析?

网友A:
不会吧,你的霍尔线接上拉电阻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你的霍尔线接上拉电阻没

单片机引脚内部上拉打开了。大约50K好像。

网友B:
表示不明白

网友A:
像是你的霍尔传感器的问题,你换个电机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先外接个4-10K的电阻,你用手转的时候,内部上拉是没有工作的

网友D:
正在搞无刷无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外接个4-10K的电阻,你用手转的时候,内部上拉是没有工作的

电机内部的霍尔信号 有集成上拉电阻的没?

网友E(2013-12-18):
是不是转子和定子一起转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