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led广告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11-03):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个别LED烧坏----自己查一下红色LED的压降,应该串联电阻
量一下电池电压还剩多少
至于正确的做法,看你的广告灯效果要做成什么样子了

网友B:
简单并联是不行的,一个烧短路了就会全都不亮。

网友C:
果断猜想烧掉了

网友D:
应该要串并结合用才好吧

网友E:
建议楼主参考下网上的广告灯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个别LED烧坏----自己查一下红色LED的压降,应该串联电阻
量一下电池电压还剩多少
至于正确的做法,看 ...

最简单的效果,让他们一起亮就好了,要用干电池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效果,让他们一起亮就好了,要用干电池供电。

两节干电池才多少容量,90个LED几个2、3个小时就用完了。
加大小适合限流电阻,提高电压(升压),采用串并联组合。

网友F:
恩,楼上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