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模块

楼主(2013-11-03):
去ADI官网看了一下,好像仅仅提供芯片,而没有现成的电路模块,请问是否有卖现成的AD模块的?

网友A:
没有。
参考电路和DEMO板有的。
你可以找海哥,海哥是中国区的资深FAE,擅长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参考电路和DEMO板有的。
你可以找海哥,海哥是中国区的资深FAE,擅长模拟。 ...

求详情,参考电路和DEMO板哪里有卖?
从哪里找海哥?

网友B:
自己根据图纸,自己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根据图纸,自己做啊,

自己做,即使按照datasheet示例做电路,经常还是会出现问题……

楼主:
数据采集卡应该能实现这个功能吧?

网友B:
有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提高水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详情,参考电路和DEMO板哪里有卖?
从哪里找海哥?

ADI是没有这种模块的. 但是ADI的手册往往都比较好,有很多的典型电路,可以按照典型电路来设计.然后一般微调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采集卡应该能实现这个功能吧?

要看你的应用, 比如采样的信号幅值, 频率等等. 如果就一路信号,用数据采集卡,大材小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的应用, 比如采样的信号幅值, 频率等等. 如果就一路信号,用数据采集卡,大材小用了吧. ...

多路信号
数据采集卡出来的信号都是直接送到上位机,不能再连接别的硬件比如FPGA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路信号
数据采集卡出来的信号都是直接送到上位机,不能再连接别的硬件比如FPGA是吧?
...

数据采集卡一般都是USB和PCI接口的,一般采集信号都是去上位机,和别的控制板通信很困难。除非找第三方公司订制采集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采集卡一般都是USB和PCI接口的,一般采集信号都是去上位机,和别的控制板通信很困难。除非找第三方公 ...

嗯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