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同呼唤大神,如何在一个vhdl中同时用上升和下降沿

楼主(2013-11-03):
就一路时钟输入

网友A:
最好不要同时用上升沿和下降沿。
可以将时钟2倍频后使用上升沿。

网友B:
同一个进程是不可以的,会报错。你可以在两个进程中做。

网友C:
你可以将输入时钟非门后赋值给另外一个信号作为下降沿时钟

网友D:
同一个进程中不可以同时用上升沿和下降沿,底层无相应的器件与此对应,综合会报错

网友E:
2楼正解。

网友F:
pll偏移180°即可

网友G:
2 楼 7 楼都可

网友H:
VHDL不可以 報錯 我試過的

网友I:
同意二楼

网友J(2013-12-24):
设计两个process,每个process一个变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