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IAR中怎么把h文件添加到c文件下面

楼主(2013-11-04):
iar 中怎么把h文件添加到c文件下面,人工添加,不是自动添加的那种

网友A:
没用过IAR,存帮顶

网友B:
没搞明白楼主想干啥???
用#include “XXX.H”就可以了,如果路径问题,可以在编译器的预编译对话框,设置包含路径。

网友C:
不需要手动添加的吧? 如果你的C里面有 #include 某个H, 它会自动添加进去.

网友D:
楼上说的对,用“”会自动添加,用<>的话要添加到该文件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用“”会自动添加,用的话要添加到该文件目录下。

对,就是用<>,怎么添加啊??

网友E:
打开项目---->右击进入option选择栏---->C/C++Compiler---->Preprocessor选项卡---->在include directories中填入.h所在的路径

网友F:
不太明白

网友G(2015-06-11):
引用 网友E:
打开项目---->右击进入option选择栏---->C/C++Compiler---->Preprocessor选项卡---->在include directories ...

option选项是暗的是怎么回事,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添加头文件路径

网友H(2016-03-16):
$PROJ_DIR$\..\uCOS-II\Source

网友I(2018-05-02):
引用 网友E:
打开项目---->右击进入option选择栏---->C/C++Compiler---->Preprocessor选项卡---->在include directories ...

那只能添加一个文件啊

网友J: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