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FOC选型问题

楼主(2013-11-04):
新唐M052的(单电阻采样)无感FOC方案做成功的有没有?以前一直用dspic30f2010做foc,cortex M0的不知道行不行?谢谢

网友A:
看来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我来回答才行啊,其他人包括管理员都回答不出了,赞一下自己的技术
M052做单电阻不行,三电阻或两电阻可以。M052 PWM duty值只能在周期更新

网友A:
补充:如果单说M0核与处理器速度的话,M052可以胜任,就是缺少了上面提到的那一功能。
  M052有新唐自己加的除法处理器

楼主:
新唐的宣传资料说可以的啊,而且新唐说M054可以做,核心代码大概7-8K,照理说M052只是Flash少了,其他不都一样的么?
刚才看了他的datasheet,
“6.6.2 特征
6.6.2.1 PWM功能特性:
PWM 组有两个PWM发生器。每个PWM发生器支持一个8位的预分频器,一个时钟分频器,两个PWM定时器(向下计数),一个死区发生器和两路PWM输出。
 最高16位分辨率
 PWM 中断请求与PWM周期同步
 单触发模式或自动重载模式
 2个PWM组 (PWMA/PWMB) 支持8个PWM通道

看来真的不行啊,不是双斜坡的,他们也太会吹了啊

网友B:
资料上说可应该就可以的啊

网友B:
2楼是高手,了解的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