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用fill填充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1-04):
可以用异形关联的方法

网友B:
看你什么软件,可以做两个焊盘,然后给他管脚名,同样也在原理图封装中多做这两个管脚,画原理图的时候用线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网友C:
net的问题

网友D:
用2个焊盘吧,我在AD6.9之后的版本不会出现这个错误,脚号对上了,原理图一个脚号可对应PCB中的多个相同脚号的脚。

PCB中慎用Fill来做PCB库,以前曾出现过在99SE中用Fill做库,做成PCB文件后导出其它版本的文件时Fill自动转动90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