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买一块12864老板给我发另一块12864的资料。这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3-11-04):
      淘宝上买一块12864老板给我发另一块12864的资料。这是什么情况啊?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我说资料不对。老板还说资料对,他说我也不懂技术,是从别的地方进的货。坑爹啊。

网友A:
估计是引脚定义相同,用的驱动芯片也一样。

网友B:
网上找一下,应该有人共享的。淘宝上就是坑爹

网友C:
淘宝上的卖东西的,有想法,技术不深的占多数!

网友D:
没有意外的话  他给你的资料12864用的控制芯片和你实物用的控制芯片一样,也就是说软件寄存器配置方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引脚定义相同,用的驱动芯片也一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行,12864ZW 反面显示的字样。但是他淘宝上是QC12864,发的也是QC12864的资料,移植里面的程序不行。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解

哎。。。。淘宝太坑爹了。卖的人不懂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一下,应该有人共享的。淘宝上就是坑爹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的卖东西的,有想法,技术不深的占多数!

那个卖家懂技术,结果他把什么二极管的资料都发过来了。真尼玛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意外的话  他给你的资料12864用的控制芯片和你实物用的控制芯片一样,也就是说软件寄存器配置方式一样 ...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但是移植他给的资料程序,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但是移植他给的资料程序,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淘宝上的坑爹货就是多。建议去找找类似的程序,应该差别不太大。PUDN

网友F:
这种资料网上应该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资料网上应该很多吧

网上多的是12864,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我在淘宝上买的是盗版的不?试过很例子,都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的坑爹货就是多。建议去找找类似的程序,应该差别不太大。PUDN

谢谢,现在我都不清楚这块液晶是什么驱动芯片,我试了很多例子,都不行。

网友G:
楼主,我也买了块12864,是st7920的芯片,老板给我发的例程,怎么调那个时序,就是不对啊。后来用我自己的例程就调通了。

网友H: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I:
楼主上个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也买了块12864,是st7920的芯片,老板给我发的例程,怎么调那个时序,就是不对啊。后来用我自己的 ...

什么情况,交流一下。留个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L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J:
要长寿请远离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长寿请远离淘宝

此话怎讲?被气死么 :lol

网友J:
引用 楼主:
此话怎讲?被气死么

逛淘宝,久坐有害健康
买假货,被骗气坏身子
珍爱生命,远离淘宝

请看我的帖子:全新原装芯片还有锡脚的?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542&fromuid=1134478

网友K:
错的概率很小,那老板也不是第一次卖了吧,建议上程序,原理图

网友I:
引用 楼主:

网上有这个屏的资料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3JZDtYJXTtzxt6BdBuJ4jL2rIfD4SLAszq6U45ohPCTMM2nv2dHUORKYzK9F7EvZPZERGD9SpLRzzCqaCm60NRtwEELbibaNsI9jXYVmtiy
型号、引脚顺序和名称都能对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同学,这个就是个通用的屏幕啊,没什么难的啊。

网友M:
这两天正好在调12864的...
现在大部分12864用的都ST7920主控。
建议楼主下个ST7920的手册看看。
网上大部分的资料感觉都不完整。很多都没有初始化的流程。
另外就是要注意时序,ST7920主控速度比较慢,我用的串口,最大时钟只能500多K。
很多配置命令后都要有几十uS的等待处理时间,复位什么的命令都mS级的处理时间...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N:
你买之前不会问问他技术问题吗??

网友O:
12864用起来都差不多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逛淘宝,久坐有害健康
买假货,被骗气坏身子
珍爱生命,远离淘宝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K:
错的概率很小,那老板也不是第一次卖了吧,建议上程序,原理图

资料就是QC12864B  这个资料网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上有这个屏的资料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3JZDtYJXTtzxt6BdBuJ4jL2rIfD4SLAszq6U45ohPCTMM2 ...

是的,这个资料我看了,试了,不行。不知道屏的后面的字是后加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学,这个就是个通用的屏幕啊,没什么难的啊。

屏是通用屏啊,但是你不知道驱动,怎么整。老板说的很这个屏的不一样。你一直往错误的方向进行。肯定走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两天正好在调12864的...
现在大部分12864用的都ST7920主控。
建议楼主下个ST7920的手册看看。

ok,谢谢!希望是ST7920 是这个驱动。那就再折腾一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买之前不会问问他技术问题吗??

买的时候,我就问,屏是测试过的,有驱动程序。是原装的.老板说屏我们都是测试过的,买了之后发例程给我。昨天问说驱动不了,他说也不是我们这边测试的,是厂家测试的。顿时无语,让他说厂家,他又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O:
12864用起来都差不多吧 ~

表面差不多,但是实质差多了,尤其是你不知道用的什么驱动芯片的时候。最麻烦了 。

网友L:
引用 楼主:
屏是通用屏啊,但是你不知道驱动,怎么整。老板说的很这个屏的不一样。你一直往错误的方向进行。肯定走不 ...

我看了你的图片,看了引脚定义,应该是就是个通用屏驱动。

网友P:
给错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看了你的图片,看了引脚定义,应该是就是个通用屏驱动。

恩。看了N多的屏都是这个接口。只是驱动方式不一样。今天再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给错了呗

是哦,结果老板把另外一个LCD12864的资料发过来了,竟然还发了二极管的资料。我顿时感觉无语啊。

网友Q:
如果用并行口基本都是一样的,推荐买金鹏的,稍微贵点,不过资料和液晶都保证好用

网友R: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百度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资料我看了,试了,不行。不知道屏的后面的字是后加的不?

一般不会是后加的吧。我觉得你还是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不会是后加的吧。我觉得你还是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

恩,可惜啊,这些设备现在都没有啊。再摸索一天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可惜啊,这些设备现在都没有啊。再摸索一天吧

没有工具,弄这些东西比较蛋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工具,弄这些东西比较蛋痛

是啊。。。。

网友A:
唉,自己水,不要怨这怨那,还是老老实实查资料,核对自己的程序和硬件吧,话说我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12864,小尺寸COG的多用ST7565R驱动;大点尺寸COB的多用ST7920(你的屏,用个这个芯片的可能性很大)或者KS0108B(分两个半屏),用T6963(240128用的多)的也有,但是贵点,不过速度相对快不少,可随意显示。
总结下,ST7565R和T6963执行速度比较快,可以随意、方便显示点线,ST7920和KS0108相对就慢很多,送数据快了就会出错。
出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理不清头绪,不知道如何下手,总认为可能是别人的问题造成的。
新手,请多从自身找问题,切记!
LZ应该重点检查一下事项:
1.对比度是否合适,如果对比度调整的不合适,即使程序执行的再好,也看不到显示的内容
2.数据传送速度,这个必须按着对应驱动芯片的datasheet来,刚开始适当增加延时,以保证可靠传输数据
3.核对初始化程序是否正确

现在网络这么方便,可以多上网查查,还有就是这个东西都要上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什么的,干脆不要干电子了,虽然有仪器会方便很多,但是不能患上仪器依赖症,就像现在的很多医生,离了仪器就不会诊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自己水,不要怨这怨那,还是老老实实查资料,核对自己的程序和硬件吧,话说我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128 ...

你说的不错,你也知道有这么多驱动方式啊。而且屏不是正规公司的,难道你能保证驱动方式都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帮助,已经成功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自己水,不要怨这怨那,还是老老实实查资料,核对自己的程序和硬件吧,话说我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
128 ...

向你学习。: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错,你也知道有这么多驱动方式啊。而且屏不是正规公司的,难道你能保证驱动方式都一样? ...

这也才4种驱动芯片啊,当然驱动程序是不一样,但是仔细对比加上查资料,很容易就知道是哪种芯片了,例程很容易就找到了吧。话说不是有网友贴出了和你的屏对应的资料的链接么,那用的什么芯片不就可以确定了么,还要别人详细告你怎么弄,学习能力有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才4种驱动芯片啊,当然驱动程序是不一样,但是仔细对比加上查资料,很容易就知道是哪种芯片了,例程 ...

没有,屏后面印的字不符合这个屏。修改了另外一个屏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S:
投诉吧

算了,老板也说如果不行就退回。老板做生意也不容易。给他一个机会。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上图

恭喜,大的12864多事7920或1018的芯片。
估计那LB不靠谱。一般他自己入货要测试都是测试例程的(虽然不一定是他编写的)。

对新手要求不高,自己摸索一下就好。不过我还是喜欢有人带着学习,效率更高。:)

所以我喜欢看例程,在理解后改进或重写。呵呵~~

网友U:
只要是好的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只要是好的就不错了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T:
恭喜,大的12864多事7920或1018的芯片。
估计那LB不靠谱。一般他自己入货要测试都是测试例程的(虽然不一 ...

老板是直接进货,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测试。呵呵。毕竟是淘宝 可以理解

网友N: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我就问,屏是测试过的,有驱动程序。是原装的.老板说屏我们都是测试过的,买了之后发例程给我 ...

唉~ 可怜的娃

楼主:
引用 网友N:
唉~ 可怜的娃

: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屏后面印的字不符合这个屏。修改了另外一个屏的例程

看27L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V:

:lol

网友W:
万能的TB 同时也是坑爹的TB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万能的TB 同时也是坑爹的TB

:lol

网友X:
对此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X:
对此无语

:lol

网友Y:
液晶也就是三大类,纵向显示八个点的类型、横向显示八个点的类型、任意位置显示一个点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Y:
液晶也就是三大类,纵向显示八个点的类型、横向显示八个点的类型、任意位置显示一个点的类型。 ...

网友Z:
淘宝太坑爹了。卖的人不懂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Z:
淘宝太坑爹了。卖的人不懂技术

:lol 是的, 很多吧,都是为了生活  理解

网友AA:
你注意看看资料,说不定已经给你了,只是你还没注意,一般他们给的资料都不会差的太远,如果真有技术问题可以与我交流,QQ:413290484;淘宝我也淘过屏啥的,给的资料有些乱有些多,上次买了个oled,送的代码都是不能使用的,要自己看资料重写,送的代码协议上都有错。还是自己动手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你注意看看资料,说不定已经给你了,只是你还没注意,一般他们给的资料都不会差的太远,如果真有技术问题可 ...

谢谢 早已经解决了。:lol

网友Z:
引用 楼主:
是的, 很多吧,都是为了生活  理解

可以理解,不过皇冠卖家一般还都有注释、资料什么的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Z:
可以理解,不过皇冠卖家一般还都有注释、资料什么的可供参考

哦。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