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在linuxUSB驱动中,能否手动设置DP、DM的电平

楼主(2013-11-04):
目前遇到的问题如下:
     插入2.0的U盘后,发现D+的电平一直是被拉高的。
     正常情况下在向root_hub发送完“set_port_feature(hub->hdev, port1, USB_PORT_FEAT_RESET); ”这个消息之后,电平会被拉低的。 但现在不会!即D+的上拉电阻没有被断开。
     使用手抓工具,检测到,只要一送“set_port_feature()"就会出现 "reset / target disconnected".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然后root_hub的功能也是在内核中实现的吗?是否能自己设置DP、DM的电平?
     望高手解答!

网友A(2013-12-18):
  然后root_hub的功能也是在内核中实现的吗?是否能自己设置DP、DM的电平?
root_hub的驱动在内核中实现,DP,DM的电平如果是device端,根据你DP,DM上是否有上拉电阻决定,还和hub是否有drive SE0来定

网友B(2014-01-31):
没弄过不知道,那两个是arm直接引出来的两个引脚吗,如果是,应该可以改变gp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