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激光测距的专用芯片吗

楼主(2013-11-04):
如果标题所示,需要一个激光测距的驱动芯片,只要一个普通单片机就可以做激光测距了,有这样的芯片吗?或者有什么方案可以用普通低速的单片机来完成激光测距的

网友A:
德国产的,TDC-GP2,计时器芯片,不过还没这么简单,得搞定激光接收部分,呵呵

网友B:
测距计算?还是功率控制?…题目太搞了!…

网友C(2019-07-28):
有进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