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数字电桥不同频率下的测量值不同主要因素是什么?

楼主(2013-11-04):
电解电容,数字电桥在不同频率下的测量值是不同的,而且相差还很大.例如
220uf的电容,在10k,1k,100下的测量值是188.7,184.4,198.7.
对于付参数,例如ESR,相差更大,0.170,0.217,0.484
这些差异是由于器件的频率特性引起的还是由于仪表在不同频率下的测量误差引起的?

网友A:
这个最好买一台标准的仪表,以此仪表为基准。
你可以换一个10uf或更大的瓷片电容和其他电容来做测试,如果还是有误差,那么很可能是测试仪表有问题

网友B:
主要还是器件本身的特性引起的。
数字电桥是一种阻抗测量技术,而普通电解电容由于自身的ESL的影响,高频处不容忽略,所以测量的ESR基本上只能大概参考下。
况且有级性的电解给它加上交流电压,虽然不能导致其损坏,但这里边也有不少问题要研究。
钽电解或开关电源电源低ESR滤波电容的测量可能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买一台标准的仪表,以此仪表为基准。
你可以换一个10uf或更大的瓷片电容和其他电容来做测试,如果 ...

用的同惠数字电桥,应该是标准仪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