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常用电平转换方法

楼主(2013-11-04):
1:总线收发器(Bus Transceiver)
常用器件:SN74LVTH245A(8位)、SN74LVTH16245A(16位)
特点:3.3V供电,需进行方向控制,
延迟:3.5ns,驱动:-32/64mA,
输入容限:5V
应用:数据,地址和控制总路线的驱动。
2:总线开关(Bustch)
常用器件:SN74CBTD3348(10位)、SN74CBTD16210(20位),
特点:5V供电,无需方向控制,
延迟::0.25ns,驱动能力不增加,
应用:适用于信号方向灵活,且负载单一的应用,如McBSP等外设信号的电平转换,
3:,2选1切换器(1 of 2 Multiplexer)
常用器件:SN74CBT3257(4位)、SN74CBT16282(12位);
特点:实现2选1,5V供电,无需方向控制,
延迟:0.25ns驱动能力不增加,
应用:适用于多路切换信号,且要进行电平变换的应用,如双路复用的McBSP
4:CPLD
3.3V供电,但输入容限为5V,并且延迟较大:>7ns适用于少量的对延迟要求不高的输入。
5:电阻分压

10KΩ和20KΩ串联分压,5V×20÷(10+20)≈3..3V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值得参考,经常要用到电平转换的。顶了

网友B:
用芯片转换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B:
还有485系类的

网友C:
直接用芯片及的SN74CBTD3348(10位)、SN74CBTD16210(20位),是不是成本上高了些的

网友D:
SN74CBT3257(4位)、SN74CBT16282(12位),这两个电平转换芯片的我下去查查资料的看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