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tm8过渡到stm32,难度高吗?

楼主(2013-11-04):
先抛开usb这部分不谈.就编程软件,调试器,硬件,内核等等来说

网友A:
我直接是从51跳到stm32.。。。现在正在学习中,感觉还是有点不适应

网友B:
使用ST的库,很快的

网友C:
现在ST很多都有例程或者库之类的资料! 在这之中应该很快上手的

网友D:
感觉入门还是很容易的,所以外设都有现成的代码,拿着修修改改组合下就能用起来了

楼主:
软件呢?用什么软件?好上手吗?好搞到吗?调试器什么的是什么?

网友E:
MDK jlink调试

网友F:
从stm8s到stm32。先看过数据手册了。再把他的库函数浏览一般,把外设配置一边就熟悉了。然后就做个相关的项目,也就知道了

网友G:
应该不难   上手很快  主要是看你这一块  是否真的吃的很透了   楼主

网友H: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从STM8到STM32,你会感觉STM32太强大了,有规划的地址编址,32位机有大量的地址空间可以用。我是从STM32到STM8的,感觉一样的。写代码几乎可以不用看硬件寄存器。神奇吧!我同时用STM8S003和STM8S105呢,都是一样的,看库就可以了,呵呵……,祝你好运咯。

网友I:
我直接是从51跳到stm32? 这个也能叫跳?实际上STM32是可以直接学习的,因为学习资源丰富,会的人多。

网友J:
不难,很容易就上手

网友K:
一直用stm8,,,近期接了一个项目,用stm32,直接搞起。。。没什么难度。祼奔。。。。。

网友L:
不难的,皇天不负有心人,加油

网友M:
stm32传说比51简单

网友N:
就像从自行车过渡到电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