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源产品性能参数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13-11-04):
      目前对很多系统设计工程师对电源的选型存在一些误区,考虑的参数不够全面导致在电源应用中会出现各种问题而导致系统运行异常,很多工程师在选择电源时一般只考虑显性参数需求,没有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估,例如,在电源的使用中考虑最多的只有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功率需求,而没有考虑自身系统的特殊性,比如工作环境情况、负载的感抗容抗情况、周围系统参数情况、PCB布板情况等等,而这些都是能直接影响电源在应用,可能会导致电源不能正常工作甚至可能会直接损坏电源或者后级电路系统。

网友A:
很多参数都没法进行测试,如何评估?

网友B:
电源的很多参数   如果真正需要考虑的话  很多小公司  直接就倒掉了   没有仪器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很多参数   如果真正需要考虑的话  很多小公司  直接就倒掉了   没有仪器阿  ...

关键是有没有去关注那些典型参数,可以让电源生产企业提供相关测试数据

网友C:
其实大多数使用电源的人最关注的还是可靠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多参数都没法进行测试,如何评估?

设备、方法都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