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使用CCS3.3调试F28027时,执行连接后出现红色警告信息

楼主(2013-11-04):
重复了,编辑掉

网友A:
在下面跟帖贴出你的错误信息
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面跟帖贴出你的错误信息
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版主好,图片如上面。问了同事并在网上找了,都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好,图片如上面。问了同事并在网上找了,都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

没看到硬件仿真器  你是在simulator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硬件仿真器  你是在simulator骂

使用的是TDS510仿真器,出现这个红色警告,不知道是不是安装软件时出现的问题
但是程序还是能烧录进板子上的,简单的LED闪烁程序,运行暂时没什么问题的

不知道这个警告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TDS510仿真器,出现这个红色警告,不知道是不是安装软件时出现的问题
但是程序还是能烧录进板子 ...

你没有配置对   没有选择仿真器吧  在ccs setup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TDS510仿真器,出现这个红色警告,不知道是不是安装软件时出现的问题
但是程序还是能烧录进板子 ...

如果选择了  将会如下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选择了  将会如下图中

CCS Setup是如上图设置的,请问这里有错误的地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S Setup是如上图设置的,请问这里有错误的地方吗

看着没错误   问题还存在吗
你找个好的工程先编译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错误   问题还存在吗
你找个好的工程先编译一下看看

谢谢斑竹回复,重新设置了CCS3.3 Setup后,问题没有了,可能之前设置的时候有地方没有设置好吧
现在板子可以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回复,重新设置了CCS3.3 Setup后,问题没有了,可能之前设置的时候有地方没有设置好吧
现在板子 ...

那就好  多多交流